新手寻求编程思路

楼主(2017-08-30):
控制要求;
变频器控制风机抽风风量(开关量控制; 高、中、低,三段启动)
共四个阀门
系统启动时候,低速启动
抽风阀门开2个时候中速启动。
三个以上 高速启动
高 中 低 速启动 要互锁功能,同时只能启动一种,
除了常规的方法,有什么简便的指令来实现吗》谢谢

网友A:
不需要编程呀,变频器多段速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ABB ACS 510-55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
外部端子RH、RM、RL 是变频器的三速控制端,频率设定好 控制电动机的转速
那决定 启动 高中低哪种的条件还是取决于PLC编程啊
比如
1 2 风门开
2 3 风门开
3 4 风门开
1 4 风门开
都是中速启动。
都是高速启动。
而且,高中低启动之间切换怎么实现,
比如本来开三个风门,然后有一个风门关掉了,那就要中速启动了。这个怎么互锁。

网友B:
例如x0到x3分别感应风门开启状态,y0低速,y1中速,y2高速
下载积分:+1(潘工pym) 点赞!

网友C:
觉得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