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的PUL+和DIR+不通电,电机也能转动,这正常吗?

楼主(2017-08-30):
如题。我用的是欧姆龙CP1E控制东方马达PK系列的五相步进电机。
无论PUL+和DIR+通不通入+5V电,电机都会转,但是电机只能转一个方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接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接线没错,那就是电机本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