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CPU11有没有配套的延长通讯电缆,用来连接I/O模块?

楼主(2017-08-30):
有一欧姆龙PLC CJ2M-CPU11,已经有3个I/O模块。
现在要加一个输出模块CJ1W-OC201,但是后面空间不够,所以要放在几十厘米远的地方。
我打算用欧姆龙的电缆来连接两个I/O之间。
请问欧姆龙有没有专用的延长电缆?型号多少?
我是菜鸟。

网友A:
可以定做延长线

网友B:
你用无线的话,以后多远都不是问题了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C:
有这样的电缆,大约300mm长,具体你可以问OMRON 技术支持,那东西不太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