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QD74MH8参数怎么读写

楼主(2017-08-30):
各位大虾,我公司的QD74MH8定位模块里的参数不能读写,有谁知道怎么读写,用什么软件,谢谢啦

网友A:
智能功能模块中有个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在这里面可以读取

楼主:
不可以的,我试验过。

网友A:
你询问下三菱技术热线4008213030.我还以为是QD75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