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数显黑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31):
信和光栅数显SDS2-2通电后黑屏,用手按键会有显示,手松开按键又成黑屏,这种情况一般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应该是里面接触不良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吧,按数字按钮的时候有显示,松开就黑屏了,我拆开看了,都没松动的地方!

网友B:
屏保了吧?能设置吗?
能设置,但是没动它,机器用着用着就成这样了!

楼主:
换了个新的!!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