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编码器

楼主(2017-08-31):
现在多是17位 20位编码器的电机了,2500线的淘汰了吗?2500线的在运动控制中在精度上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A:
技术进步了
17位 20位编码器用的是通讯 一般就4根线 (绝对值 6根线)
2500线 至少8根线 有些要14~16根线
编码器精度高就是伺服精度高 2500线电机转一圈就1万个点 17bit 13万多 24bit 1千6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