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讨论下切管机的程序流程。

楼主(2017-08-31):
主要问题在于:
1.料头料尾需要切掉。
2.想刚开机时候进行料道上残余铜管检测,检测有铜管就直接开始做。
3.循环过程中的最后一次铜管切掉会有两种状态,一次是全部切完,还有一种是还要多循环一次。
不知道大神们能不能给个清晰的编程思路,我这边编着编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或者有程序可以给我参考下的。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A:
运行-----检测料是否够长-----够长:开切/ 不够长:结束-----进入下一个循环。

网友B:
先把最基本的功能实现 然后追加其他功能,有简单到复杂,逐条实现。没有那么复杂。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