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用脉冲加减显示

楼主(2017-08-31):
请问步进电机要显示当前的位置,比如正转当前位置座标会累加,如果我要反转当前座标会累减,这个要怎么做呢三菱fx2n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定位模組中有資訊
參考使用手冊
哪里的手册,在哪呢

网友A:
看你用什麼模組。
例:QD75PN4

网友A:
看你用什麼模組。
例:東方DG2系列AZ內含定位

网友B:
你直接看PLC发了多少脉冲就可以了啊 找到对应的脉冲输出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