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写,大神们

楼主(2017-08-31):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自己东南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按开始从左到右亮 按关闭从右到左 如果是从左到右的途中按下关闭就从现在点亮的等开始右到左
如果在右到左的途中按下开始 就从现在点亮的灯开始左到右是吧。

网友B:
差不多就这个思路 具体的还要自己完善

网友C:
看看这个吧。参考一下。
谢谢,这是什么PLC的。不是200吧

网友D:
移位指令,加逻辑控制。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不动脑的地球人不是可爱的地球人。

网友E:
为什么下载的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