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自动增量变址

楼主(2017-08-31):
请教欧姆龙自增量寻址地址+2,模拟数据没有传送到D11,传到D10里去了额,什么情况呢 ;自减量是正确的,自增量+2,IR0才解决

楼主(2018-02-19):
引用 网友A:
MOVL(498)
多谢多谢!

网友B(2018-03-21):
楼主我问你下 你模拟的时候怎么把梯形图的颜色换了的 特别是寄存器的原色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