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1):
变压器三相四线,零线能不能接地?

网友A:
不能接地,外壳可以接地。

网友B:
可以接地,好处1,)一旦发生相线接地(漏电后与大地接触等事故),由于中性线与大地连接,就会产生较大短路电流,促使保护装置(熔断器、断路器等)迅速切断电路,避免更严重事故产生。

2)同时,中性点接地后,可以保证中性线上的电位与大地相同,将中性点锁定为零电位。这样就会避免发生中性点偏移,改变相线间的夹角,避免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
  • 下载积分:+1(吴光) 热心助人!
  • 独自漂泊

网友C:
    我国低压400V供电变压器低压侧采用星形联接输出三相四线。向外提供两种电压,中性线与大地直接相连后引出才叫零线。三根相线引出叫火线。
    而现在通常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在变压器这边,引出一根纯地线,它不通过任何开关。

网友D:
    不光要接地,而且变压器400v输出侧中性点接地电阻还要小于4欧姆。

网友E:
    零线和变压器外壳,地线一路连接的。

网友F:
    现在使用最多的配电系统是TN-C-S与TN-S,也是最安全的系统,前者是PE线与N线在入户后连在一起的五线制供电方式,而TN-S是在入户前就是五线制的供电方式,也就是说后者是零线与地线不连的,前者是相连的,他们的安全性是一样的!但现在无论是工业还是民用建筑等的低压供电系统,都是采用的TN-S系统,也就是PE与N不能相连!否则你开工验收都过不了!

网友G:
    引用楼主nipro-james于2017-08-31 19:29发表的 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
    变压器三相四线,零线能不能接地?

    如果是在井下使用,零线是不能接地的。

网友H:
    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理论上是等电位
    但是 但是 但是
    二者的区别很大 地线是零点位 是和三相线的电位参考点 回路点 是远点  地线是安全线 是近点  就近原则 换句话说就是 设备接地必须直接接地而不是串联接地。

网友I:
    E跟N完全不同~~亂搞燒光光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J:
    三相四线制本来就是零线和地线是等电位的。零线除了电源端变压器输入输出端子需接地外还要重复接地(即每个分配电箱内零线需和接地端子连接且和建筑等电位母排连接)。这没有任何疑问。否则因匹配不平衡造成的零线电位高于安全电位这个风险分分钟要人命。
    三相五线制之所以从总箱出来后单独分配PE线是因为牵扯到漏电保护而已。实际总箱内漏电保护装置前的零线和接地线也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做是为了因触电或其他危险,通过大地回流的微弱电流可能被检测到以便漏电装置能动作断开断路器而已。并不是说零线电位和大地不是等电位,假设测量零线和大地有电位差,说实话应该检查整个供电系统看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作为零线和PE线分开的理由。

网友C:
    该连连,不该连不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