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GX Develop如何操作对比两个软件之间不同的地方

楼主(2017-08-31):
请教大家,三菱PLC中,如何打开对比两个程序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第一种方法,肉眼判断。慢也不准,但不需要实物plc。
第二种方法,用软件和PLC内的程序进行校验。快,但需要一台能用且合适的PLC。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请教大家,GX Develop如何操作对比两个软件之间不同的地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