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

楼主(2017-08-31):
和变频器无协议通讯,模块G.OUTPUT能正常发送,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时变频器能正常回传报文,但是G.input一直收不到,模块起始io为80 用的CH2口x8A一直不闭合,然后我用串口助手给模块发变频器回传的报文,1秒发一次,发现input是能收到但是每次串口助手一直要发1分40秒左右才能收到数据

楼主:
描述:这个是给变频器发送读取频率回传的
描述:串口助手发给模块的

楼主:
这个是程序

楼主:
求各位大手子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A:
有没可能是接线错误或硬件故障?

网友B:
FROM H12 H680 K4M901 K4
那來的h12
要走modbus~~PU不能用
但PR550 PR551之類要設好
正常他不走RS232 他走RS485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那个是cclink模块的

网友D:
建議使用 Modbus + Predefined protocol
谢谢谢谢

网友E:
可以更改下结束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现在能收到了,但是还有个疑问啊,我现在设定的是55hz为什么收到的ascii码是157c

网友F:
16进制157C就是十进制5500,读到的应该是带2位小数吧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楼主:
现在已经能成功读取频率了但是需要的d是ascii码我想把他转成有用的10进制我用hex指令转但是转出来的数字是倒过来的不是我想要的157c是c751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能成功读取频率了但是需要的d是ascii码我想把他转成有用的10进制我用hex指令转但是转出来的数字是倒过来的不是我想要的157c是c751

HABIN

网友B:
拆開重組就好SMOV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