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UG430H软件求????

楼主(2017-08-31):
富士触摸屏UG430H软件求一份 ,有点急 谢谢, 还有数据线的接法 我安装了一个V-SFT V5.3软件 但联不上 ,自己做的线是网线8-2.7-3 6-5 5-5 232线, 但联不上 求师傅告知 谢谢

网友A:
软件没问题,检查通讯线或者通讯设置,也有可能是硬件有问题。通讯线的接法,C大大在本网站里曾经发过多次了。

楼主:
通讯线我查了V6可以用,但不知道这个下可以用不,你知道接线图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线我查了V6可以用,但不知道这个下可以用不,你知道接线图不???谢谢
V6可以用,那么UG430也能用。
软件方面5.3是试用版本,但是也能用。
如果UG430的通讯芯片坏的话是无法通讯的。
UG430已经停产很久了。
Good Luck~

网友C:
那用POD軟體編輯
只能用XP系統要280MB沒動力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