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GX WORK2突然不能使用,如图,控制面板也不能删除,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31):
本来使用的好好的,突然不能用了,去控制面板卸载,也无法卸载,显示如图

网友A:
重启电脑后直接覆盖安装试试。
再不行要从注册表里请掉它。

网友B:
重新安装 再不行 重装系统

网友C:
中毒或磁軌壞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被你的杀毒软件干伤了,删注册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