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251不计数

楼主(2017-09-01):
PLC没有问题,编码器也没有问题,接线也没有错,出现C251突然不
计数了,用C246分别计X0和X1,正常;在对C253计数,也正常;最后在线对PLC存储器清0才解决问题

网友A:
说不清这个东西 反正用旧的PLC的时候 我都会把PLC先恢复出厂设置 谁知道之前的PLC内部的参数有没有动过

网友B:
C251、C253等都是外部高速计数器,我好像记得同时使用对计数频率上限有影响,导致计数频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