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密码

楼主(2017-09-01):
各位大神好!
一台7寸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系列的,原来参数输入有一个密码,就是说要改变参数,就跳出一个密码框,输入密码才能修改参数,现在我想把这个密码修改成另外一组数字,但不熟悉这个密码如何才能修改,请熟悉这种触摸屏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好象只能清除密码后,从新下载程序的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B:
通常再确定键的脚本里修改。

网友C:
需要yoga软件吧程序读出后修改然后下载

网友D(2021-12-07):
可以解
专业PLC解密 触摸屏破解 二手设备/数控设备解锁
价格低 速度快 诚挚欢迎交流咨询: 15759797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