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虾米一只,求助各位大神 伺服的CN1端口本来是接PLC的,现在是需要用线头碰触,来实现点动控制  ,用的是外部电源。这种的要怎么接呢

网友A:
位置模式。PLSY K1000 K0 Y0。能点动,速度模式和扭矩模式-通过外部接线,拿个开关按钮就能实现了。
谢谢啦!
伺服的CN1端口本来是接PLC的,现在是需要用线头碰触,来实现点动控制  ,用的是外部电源。这种的要怎么接呢
  • 下载积分:+1(箐鈅箮鄞)

网友B:
    只要能转,没有要求就简单。
    最简单的

网友C:
    信号内部处理就可以了 想点动就点动 想自动就自动 想运动多少就运动多少  看你的想法是想走位置控制 不是想走扭矩和速度模式
    有点深奥

网友D:
    设置成速度模式,把DI2设置成内部速度就可以了。PLC都省了。
    可以借鉴,但我的是:伺服的CN1端口本来是接PLC的,现在是需要用线头碰触,来实现点动控制  ,用的是外部电源。这种的要怎么接呢

网友A: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模式啊、?如果你是速度或者扭矩模式,你看手册-有个开关一样的玩意,好像SPD0和SPD1吧,扭矩的看扭矩,一样的弄法,你把中间那开关弄成实体开关就行了。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