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题

楼主(2017-09-01):
要求五台电机,三用两备,要求用的坏了,备的自投,
用的修好了,再成为备。
大神帮忙编个

网友A:
要看用什么来方式来检测电机的运行状况

楼主:
用热继电器,帮我写个看看呗

网友B:
就用热继的常开触点作备用的启动信号就可以。

网友C:
是要程序么 将的也不清楚
给注释一下呗

网友D:
三个电机编组 我都收3500大洋了 你5个电机 没4000都不干
那你太厉害了

网友E:
引用楼主tanyize于2017-09-01 11:24发表的 电机启动题 :
要求五台电机,三用两备,要求用的坏了,备的自投,
用的修好了,再成为备。
大神帮忙编个
Q PLC
參考看
电机 Y0~Y4
热继电器 X0~x4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好贴好贴!

网友F:
最好用电机编码器检测电机是否运行

网友G:
如果每台电机的信号如备妥、运行、故障都要采集过来是可以实现的!电机检修就未备妥,运行时候就不要控制本电机。有故障信号自动切换已经备妥的电机。还可以根据运行时间,优先选择时间较长的备用电机。
下载积分:+1(tanyize)

网友H:
我个人认为,备用还是要手动投入比较好些
毕竟要处理故障,还要找出原因
如果马上切换到备用,可能就把故障原因给修改了

QQ:1121930977

网友I:
热继能做备投信号?第一次听说这么做!

楼主:
一般都用变频器故障?

网友J:
你这,没几个愿意无偿愿意编程的毕竟大家都是很忙的

网友K:
坏的修好了,投用的时候手动投用是不是好点。

网友L:
我只想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D:
不是电机坏了备用机就要投入,要看实际,比如控制水压,用水少 一台电机就够了,坏了一台还有两台 ,不用备用机投入,还有3台都不够用 就要备用机投入了,电机断路器带脱扣开关量输出,加上热继 过载信号、接触器吸合反馈信号,来判断电机状态;编组,根据电机运行时间确定投入那一台电机,平衡各电机的工作时间,电机故障标记退出编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