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7-09-01):
请问各位大侠:本人做了一个用同步带直接带动负载,长3米,走直线运动,但是在运动时负载来回的晃动,设置了惯量比,还是一样。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J4系例)

网友A:
晃动有可能是功率选小了。
有的时候用软件做一下调谐也可以解决。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不能直接带 这样伺服转轴受力时就是会来回抖动 加变速箱或者用滚珠丝杆拖动负载,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马达换大的也没用明显的效果,仅供参考。

网友C:
伺服可能选小了 扭力不够 加减速机试试

网友D:
马达有没有400瓦。我这里也有一个这么长的。没注意看马达的功率。用的是米思米的。也是搞同步轮带。价格得很。不过负载很小。带一个两斤的汽缸和托盘。运行还可以。

网友E:
有导轨吗?如无肯定是摇动的.

网友F:
1.马达是否选小了,扭矩不够。你可以用三菱MR伺服软件监控一下,看下负载惯量比,瞬时电流值,高峰电流值。2三菱伺服软件有一键式调谐,不需要你手动去调,很方便,带上负载,速度也跟你运行时的速度一下,调整试下。3,改下加减速时间设置,速度调整一下。4,减速机是不是选小了。这个问题,我最近遇到过,我的也是同步带,比你的还要长,8米的同步带

网友G:
加个减速器,负载惯量太大了。

网友H: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