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1):
如题,如何利用Q03UDE CPU 实现连接两个触摸屏(都用以太网通信)?
Q03UDE CPU自带一个网口,能不能利用一个交换机来实现?该怎么设置?
lishunlong86

网友A:
可以,需要将两个屏设置不同的IP地址和站号。如果想两个屏独立操作,可以将基本画面的地址改成不一样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需要将两个屏设置不同的IP地址和站号。如果想两个屏独立操作,可以将基本画面的地址改成不一样的即可!

有没有三菱工业交换机的具体型号,或者资料之类的?
或者添加一个以太网模块能不能实现?
如果可以,这两种方法哪个成本低一点?

网友B:
随便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买个耐用点的

网友C:
通过交换机,或路由器,能连接很多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交换机和以太网模块比当然交换机便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和以太网模块比当然交换机便宜了。。

很多交换机比三菱的以太网模块贵多。
一个赫思曼的交换机,动不动几千大洋,工业用的交换机并不是tplink的20,30块。

网友E:
引用第2楼棋。子于2017-09-01 14:11发表的  :

有没有三菱工业交换机的具体型号,或者资料之类的?
或者添加一个以太网模块能不能实现?
如果可以,这两种方法哪个成本低一点?

三菱的子公司contec有生产交换机,
一般用MOXA,研华之类也可以,好像价格也不便宜。
高大上就用赫思曼,有些带环网功能。

网友F:
一个MOXA504 几百块钱,一个PLC连了二个屏和一个相机外加一台电脑,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