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MP277如何更改波特率

楼主(2017-09-01):
原系统用PPI通讯,现在距离在50米左右,有时程序会死机,拆下来放在PLC 旁边没问题,想改波特率,电脑是USB接口的,想把MP277 波特率改小,请问用什么通讯方式更改?用什么通讯线,谢谢。

网友A:
MP277不需要修该波特率,它会根据上位机的波特率自动调整,需要拨码开关的地址

网友B:
记得重新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