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位置控制的要求

楼主(2017-09-02):
请教各位大师,我现在用FX-3GAmt的PC 台达伺服《一个AB型 一个B2系列》想做绝对位置控制可以吗?就是停电后会自动记忆从断电处恢复运行。以前没做过这样的不知想达到这种要求PLC 和伺服选型有什么要求,对于程序用什么指令合适,还望请教谢谢。

楼主:
今天各位大师都很忙,还是问题太低级了,不该发表。没人点教,点教。有没有哪位知深的大师愿意收弟子,可以微微我

网友A:
就按一般的伺服控制程序 上电时把断电前的伺服位置写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 如果走到一半咋搞,如果伺服不支持绝对模式就不行吧。有没这类的案例可否发上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