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以上状态指示灯如何实现

楼主(2017-09-02):
软件是Easybuilder pro,我想实现一个圆形指示灯能显示3种状态以上,每种状态对应的颜色以及文字是不一样的。如何可以实现?
现有元件一般都是2中状态,咨询热线,他说可以通过复制实现该功能,但摸索很久都实现不了。

网友A:
元件裡不是有個多狀態指示燈
狀態數可設到256個
圖片就要自己到圖庫裡修改對應狀態的圖片
自己做的4狀態指示燈
下载积分:+2(gadna9)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裡不是有個多狀態指示燈
狀態數可設到256個
圖片就要自己到圖庫裡修改對應狀態的圖片
图库哪里怎样才能做到3中状态以上?图库哪里好像只有旋钮才是3中状态。

网友A:
圖片上有個"匯出"想要的圖片
左側找個空白的元件
再用底下"新增"一個狀態圖片
持續新增動作
右側上下箭頭改變狀態顯示的順序

楼主:
像以下这种图片又是怎样加状态?

网友A:
系統內建的不給改
找其他不是系統的圖庫吧

网友B:
也是一样的啊,先在工程文件里新建一个,把系统内部的换一下颜色,复制,再粘贴到你新建的工程文件里,然后再换一个颜色,重复操作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