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2):
在网上的很多资料都说,RS485如果采用四线制的情况下只能进行一对一通讯,但是实际情况下并不是如此,比如和变频器通讯的话可以用四线制连很多台,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采用4线制为全双工,发送数据同时可以接收。2线制半双工,即只能单向传输,发送数据时不能接收。

网友B:
可以连接多台  也可以连接一台

楼主:
关于双工半双工的问题我清楚,我的问题是网上很多资料,你随便搜一下RS485四线制,它都会说这种连接方式只能实现一对一的通讯现在已经很少采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如果用FX2N、FX3U与变频器的RS485通信,一定要用四线制连接!因为使用RS指令时,数据的收发是同时进行的,使用二线制,PLC发送给变频器的数据,会反射回来而被PLC接收。PLC不能收到变频器的应答数据。PLC对变频器的控制也实现不了。据说,FX1N、FX1S加装对应的RS-485通信板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实验过,不敢确定。

网友C:
如果使用EXTR这类的专用指令,也许可以用二线制连接。但FX2N需要ver2以上版本,且加装专用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