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2):
以前没这样试过,一个12W左右的普通小电机,用KA控制频繁的启停(大约5秒左右启停一次)对其寿命影响大吗?

网友A:
你说呢
也知道影响寿命,想确认下这种情况一般寿命是多久,厉害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频繁起停肯定影响寿命
也知道影响寿命,想确认下这种情况一般寿命是多久,厉害吗?

网友C:
怕什么,用欧姆龙8A的继电器,随便用。以前我们收料机90W的电机频繁的启动都不怕。

网友D:
如果担心继电器损坏就换成固态继电器控制好了!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E:
15W单相小马达,普通继电器两对常开触点并联起来控制电机的一条电源线,一天24小时大概10秒左右启动运行大概0.5秒左右,马达几年都不坏,继电器一年也难得换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W单相小马达,普通继电器两对常开触点并联起来控制电机的一条电源线,一天24小时大概10秒左右启动运行大概0.5秒左右,马达几年都不坏,继电器一年也难得换一个。

这想法不错

网友G:
与负载大小,使用环境相关

风铃

网友H:
我们食品厂的面点设备多数用的是小型单相电机,频繁启停,坏的很少,稍大一点的电机用三相电机变频器控制,也是频繁启停,很少坏的,

网友I:
可换固态继电器控制,比较耐用

网友J:
到底是对马达寿命还是继电器寿命影响大不大呢?

网友K:
线圈电阻大,如果不超负荷的话,应当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