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2):
导出来一个“M8000”的文件夹,里面分别有3个文件夹,分别是“001”,“002”和“pub”
我发个图吧,高手看看能搞不,我不太懂,象这样还能将实际画面搞出来吗??

楼主:
第2个图是001里面的,第3个图是002里面的,第4个驱动文件夹和字体文件夹是pub文件夹里的。
我记得如果是有反编译文件,应该是XOB缀后名吧

网友A:
发出来,一堆人帮你解

楼主:
引用第2楼renzhe于2017-09-03 09:06发表的 Re:威纶屏导出来的文件,什么样的才可以破解,我的这个文件形式有可能吗 .. :
发出来,一堆人帮你解

压缩一下,上传上来了,你帮忙看看可行,我从别的设备上DOWN下来的。

网友A:
给你解下 mt8000 ok.zip (940 K) 下载次数:29

楼主:
引用第4楼renzhe于2017-09-03 09:24发表的 Re:威纶屏导出来的文件,什么样的才可以破解,我的这个文件形式有可能吗 .. :
给你解下 [attachment=208440]

先谢谢了,我下载看看

楼主:
打开以后是一个CMP格式文件,请问这个如何打开?
我用EB8000和EBPRO好像都无法打开,请指点一下,我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以后是一个CMP格式文件,请问这个如何打开?
我用EB8000和EBPRO好像都无法打开,请指点一下,我该如何操作,谢谢!

用EB8000威纶自带解压缩功能即可

楼主:
你说解出来了,我挺 相信你的,所以一直在找原因,后来百度了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