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报警信息制作便捷方法

楼主(2017-09-02):
总共100多条报警信息,我已经做到文字库中,在PLC中对应的是100多个连续软元件,有什么办法只需设置第一个软元件对应的报警信息,剩下就可自动一一对应上。以前用三菱触摸屏时都是这样操作的。
但维纶找不到这个功能,类似这样功能怎么操作?

网友A:
试试把报警信息导出生产EXCEL表格,在表格那里利用序号功能往下拉出很多报警,再把报警信息复制进去,保存,再导入到触摸屏报警信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