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2):
现在有个机械手,抓取部分是用伺服通过同步带控制一个夹抓加紧一个产品,产品是固定的,大概20多斤吧!由于我没搞过伺服转矩控制,我现在想用伺服位置控制模式来弄,不知道可不可以,还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伺服是MR-JE系列。

网友A:
想问什么写出来,这里师傅多得很,没看明白你要问什么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但要选好伺服参数,惯量等。
    谢谢!第一次用三菱的,并且伺服客户已经选好了,MR-JE70A的,不知道参数和惯量方面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C:
    复议2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做的,用三菱的PLC+定位模块,很好做,要求高,用Q系列PLC,要求一般用FX3U也可以做
    精度不高,打算用FX3U来做,谢谢!

网友D:
    就用定位模式做,注意伺服马达一定要选带刹车的。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客户已经买好了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什么写出来,这里师傅多得很,没看明白你要问什么

    我是想问当产品是固定的时候,抓取产品的伺服可否做成位置控制模式,谢谢!

网友E:
    你的这个是什么轴,水平还是垂直的?夹10KG的传动那是必须用螺杆呀,或者齿条加滑块的运动方式。用同步带有点大意了。马达停止的惯性大,需要马达的容量要足够的。还有整个支架的稳定性,防振动。像这种机构要想做得稳妥需要下功夫。看看机器人价格贵。但是它功能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当产品是固定的时候,抓取产品的伺服可否做成位置控制模式,谢谢!

    正常是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是什么轴,水平还是垂直的?夹10KG的传动那是必须用螺杆呀,或者齿条加滑块的运动方式。用同步带有点大意了。马达停止的惯性大,需要马达的容量要足够的。还有整个支架的稳定性,防振动。像这种机构要想做得稳妥需要下功
    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的,是垂直的,夹住产品还有一个升降轴带动夹抓升降,我还没到现场看,据他说夹抓轴用的是同步带。到时看来现场再来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F:
    JE系列也分A系列和B系列。如果用FX3U脉冲控制,应该是A系列的,位置控制发脉冲。如果需要力矩模式的话需要加模拟量模块。JE好像支持485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JE系列也分A系列和B系列。如果用FX3U脉冲控制,应该是A系列的,位置控制发脉冲。如果需要力矩模式的话需要加模拟量模块。JE好像支持485控制。

    是A系列,现在是打算用位置控制来做相对简单点,MR-JE-70A外加1比15的减速比,夹住10多KG的产品做升降应该问题不大吧!产品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