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紧急求助,哪位大神知道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吗?

楼主(2017-09-02):
欧姆龙PLC,CPU CJ2M外加一个NCF71运动模块。程序下载之前还是可以用的,下过程序后就显示图片中的内容,无法重新传送程序。断电重启无用,换电脑也无用。求大神告知原因!!!

网友A:
读取看看可以不,如果可以读取,则可能是plc没有在编程状态。软件设置到编程状态下载或者直接情况程序后下载。

网友B:
你把PLC初始化,在下载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