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各位大神好!我是个刚学习PLC的小白,自己做了个小零件,要用到温度控制,视频、教程看了不少,就是写不出来,请大神帮帮忙!我用的是触摸屏PLC一体的,触摸屏上要做温度显示、温度设定、浮动设定(浮动设定是针对温度设定而来的,即温度设定为200度时、浮动设定为1时,温度到201停止输出,到199度输出。)温度感应器是热电偶(就是市面上很普通的那种)附图,求大神帮忙写个程序出来,能带说明最好,谢谢!(我要使用的温度是190-220度,即在附接线图右边有个-50度-500度区)
附件: IMG_20170825_222820.zip (2741 K) 下载次数:65
附件: IMG_20170903_104320.zip (2023 K) 下载次数:52
自动化设计

楼主:
!!!!!
自动化设计

网友A:
建议咨询卖设备厂商
还有按照你上面的说明,并不支持K型热电偶,上面用二线Pt100测温。
能否帮帮忙写个程序,可以酬谢!

楼主:
先不考虑传感器,(己购买,在运输中)假设这个是PT100,能帮忙写个程序吗?
自动化设计

网友B:
能用个温度控制器就用个温度控制器吧,用PLC搞温度控制到时候有的你调的。
可以帮忙写一个吗?可以给你红包。😊😊😊😊

网友C:
建议您直接买FX5U.因为5U价格也不贵,功能还多。也容易搞些

网友A:
  问一下厂家是否支持PID指令,支持的话,用PID指令控制,不支持的话,采用分区比较,低于多少度一直升温,高于多少度开始,升温度升温N秒,停止N秒,多设置置几个分区。应该勉强可用。
  图片上已经显示读取温度的寄存器,直接使用就可以呢。
  只是做简单演示的话,做比较就行。
谢谢!我做的试下😊

网友D:
FX1S还能 搞PT10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