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现在项目是3个松下伺服位置力矩模式切换运行。先位置模式运行到一定距离,然后力矩模式锁死。力矩控制检测靠模拟量模块控制。
都很好用啊。另外加差分模块,在力矩模式的时候,把伺服位置计算出来。也很好用啊!
现在发现一个安全反面的问题,PLC断电还是需要记住伺服位置在哪里。伺服都是带刹车的。
我只是需要知道伺服大概位置在哪里就好了,涉及到安全保护操作。正常工作允许需要先回原点的。
哎,早知道就用绝对值的伺服了。。。。。真正麻烦
我有个不成熟小想法就是:我把伺服位置实时记录在PLC的断电保存寄存器。伺服有刹车的。不知道伺服要是正在移动中,PLC突然断电的时候,精度高不高?PLC是否可以记住位置?PLC是FX 3u
我只是需要知道伺服大概位置在哪里就好了,涉及到安全保护操作。正常工作允许需要先回原点的。有没有这样做过的兄弟?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最终还是要归零才能下一步操作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做到啊,

网友C:
用带刹车的行。  否则停电后,伺服移动了,就记不住了。

网友D:
停电过程中伺服还在转动怎么办?
即,马达转动时,所以电源都断了,
这时马达是减速停止的,位置没法检测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电过程中伺服还在转动怎么办?
即,马达转动时,所以电源都断了,
这时马达是减速停止的,位置没法检测

带刹车的。停电马上就转不动了

网友E:
下次建议您直接用三菱MR-J4-B系列的伺服。直接用运动控制器。非常好用。个人经验三菱伺服J3用了6年还没有出过问题(力矩模式运行)力矩加位置控制用运动控制不是一般的好用

网友F(2021-12-18):
引用 网友E:
下次建议您直接用三菱MR-J4-B系列的伺服。直接用运动控制器。非常好用。个人经验三菱伺服J3用了6年还没有出过问题(力矩模式运行)力矩加位置控制用运动控制不是一般的好用

腻害了,鄙人最近也打算用5u光纤模块带jeb绝对值伺服,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