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原点复归指令疑问

楼主(2017-09-03):
如果使用DSZR 收寻原点指令
X0 为原点
X1 为前极限
X2 为后极限
------[ DSZR X0 X0 Y0 Y4]------
如果机械停在 X0 X2的中间,执行复归却停在后极限却没有跑回原点,这不是带收寻的指令? 还是我对指令的认知哪边有误呢?

楼主:
是问题不够精确吗…小弟纳闷很久了…愿前辈解答

网友A:
少了一个近原点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一个近原点信号
我看了手册,上面写说如果近点与原点讯号则碰到近点就会当作原点讯号停止脉波,可是现在是碰到前后极限并没有反转至原点…是出了甚么故障吗?

网友B:
需要再看手册,运行测试。按照步骤来确认。再把程序发上来看看。这些东西不去做,恐怕只有靠自己才能解决。因为大家猜测的问题,你觉得都没有问题。

网友C:
你的把X2定义为后限位啊,你知道是,我知道也是,但是PLC不知道的,看下面这图!
QQ:569456723

网友D:
好象还差一个Z相脉冲(零点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