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读取年月日时分的数据都对得上,为什么秒不对呢,D20因该等于#0020,怎么成了#0920,无论多少秒,都是#09··;请指教各位

网友A:
程序是对的,可能通道被占用了

网友B:
打开PLC时钟监控看看是不是一样。

不同步下,点击同步按钮。

QQ9803477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对的,可能通道被占用了

换了一个数据寄存器,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PLC时钟监控看看是不是一样。

不同步下,点击同步按钮。

同步的,时钟同步还做了2次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数据寄存器,还是一样

而且整个程序就这几条读时钟的程序,如果占用分钟应该也会不对了呀

网友C:
用  ANDW  A351  #FF  D20  就可以了! 直觀 簡潔

网友D(2018-04-22):
兄弟,你需要把D20转BCD到D30,试一下。
其他的也一样。

网友E:
引用楼主王德位于2017-09-03 14:23发表的 年月日时分秒,秒不对 :
读取年月日时分的数据都对得上,为什么秒不对呢,D20因该等于#0020,怎么成了#0920,无论多少秒,都是#09··;请指教各位

改为:MOVD D0 #10 D20   MOVD D0 #12 D21  就可以了。

楼主(2018-05-30):
谢谢各位,读出了准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