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一台设备威纶触摸屏的IP地址是1.168.1.11(穿透连接FX3U)  另一台设备200smart的IP地址是192.168.2.1,我通过威纶屏的网口穿透连接FX3U,我现在把笔记本的IP设置成1.168.1.12,用来连接触摸屏穿透监控PLC,拔掉网线也可以直接连接200smart(没有屏),不用把笔记本IP改回192.168.2.XX?

网友A:
不太可能吧,能看到plc的,这个没问题,但是下载程序呢 ,行吗
可以的,请看下图,两台PLC都能下载程序,按理说200smart的IP地址跟笔记本的对不上不能下载吧?我也不太懂

网友B:
用威纶通触摸屏做中继在两个PLC之间传输信号才叫爽。例如1屏多机。利用屏在多机之间传输信号。例如1号PLC的X0共享给3号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08504]

此图中没有IP地址,不能令人信服。

网友A:
还有plc和软件的版本,2.2还是2.3的版本

网友D:
“拔掉网线也可以直接连接200smart”,这个才神奇,拔掉了网线还可以上传下载。
有无线wifi?200smart接入无线路由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