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FX3U,L,Q 系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9-03):
近段时间使用FX3U, 请教大侠FX5U,FX3U,L,Q 系列的主要区别和特点是什么 ?

网友A:
FX3U,Q作为老一代机型,应该慢慢退市,
FX5U,L,IQ-R,作为新一代机子,分别对应小型机,中型,大型机。
新一代机子都有以太网作为基本接口,速度更快。

网友B:
FX5U、L系列支持CC-LINK IE,FX5U使用GX WORKS3编程。
FX3U、Q系列支持CC-LINK,使用GX WORKS2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