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我伺服驱动器编码器信号反馈给PLC FX 3U
我不需要外部复位跟外部启动信号。
根据表格是不是伺服一A,B分别接X0 ,X1 对应是计数器是C251.
伺服二A,B分别接X3 ,X4 对应是计数器是C253.
伺服一正反转看M8251状态。位置看C251的脉冲数据?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伺服型号,J3伺服,读取绝对位置不是这样的。
用DABS指令读取,接线参考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伺服型号,J3伺服,读取绝对位置不是这样的。
用DABS指令读取,接线参考图片
[attachment=208534]

松下伺服啊。我只是要接收编码器的信号,用差分模块。

网友A:
差分模块,按照模块说明书接线,
读取模块寄存就可以,好像是FX3U-2HC可以接受差分,详细自己查查。
不是接到x0,x1,这个不能接受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