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3):
请教各位高人!三菱3u   plc原来用2n4da的模块现在想换3u 4da模块程序上要怎么改?

网友A:
量程要重新定义一下
  • 下载积分:+1(李嘉源) 热心助人!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网友B:
    FX2N用FORM/TO指令来读取,FX3U-4AD指令不同,如:[BMOV U0\G10 D81 K4 ]
  • 下载积分:+5(李嘉源) 热心助人!

  • 389006042@qq.com
    小侯

网友C:
    BMOV U0\G10 D81 K4
    其實跟
    from h0 k10  d81 k4
    一樣
    只不過是把緩衝區當成暫存器讀取

    2N4DA跟3U4DA
    相差不多
    1、BFM#0
    3U 4DA有0~4 五種類比輸出格式
    2N 4DA只有0~2 三種
    你要比對你原先的輸出格式對應到3U的格式是哪個
    3U
    0 电压输出模式-10V~+10V -32000~+32000
    1 电压输出模拟量值mV指定模式-10V~+10V -10000~+10000
    2 电流输出模式0mA~20mA 0~32000
    3 电流输出模式4mA~20mA 0~32000
    4 电流输出模拟量值μA指定模式0mA~20mA 0~20000

    2N
    0 电压输出模式-10V~+10V  -2000~2000
    1 电流输出模式0mA~20mA  0~1000
    2 电流输出模式4mA~20mA 0~1000

    2、分析率
    上面可以看到同樣-10V~+10V
    2N +10V是2000
    而3U+10V是32000
    所以你要改變算式讓他符合這個比例
    不然原先應該滿載輸出
    會變成只有1/16的電壓

    其他的就看你有用到甚麼
    站上都有手冊請自行查閱
    而且還都是中文的
    這應該不難查
  • 下载积分:+5(李嘉源)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