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一条指令控制相似动作怎么实现?

楼主(2017-09-04):
用一条指令直接能实现比如按钮SB0-SB9分别控制电机M0-M9的启动,怎么实现??有什么高级指令可以实现,PLC位FX3U的。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mov k4x0 k4y0,如果刚好是4的倍数的话可以这么写,如果不是4的倍数的话可以再写几行处理多出来的。或者用变址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