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直都是用步进现在改用伺服,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7-09-04):
伺服跟步进接线有哪些不用,需要注意什么,求大神

网友A:
没什么不同,简单点说,伺服可以看成速度是步进几倍的步进。复杂点说,伺服的功能是步进没有的,步进一旦堵转,就会一直在那里叫(除了带编码器的)。位置模式接线方式最最简单的也是PUL+DIR,和步进一样。

网友B:
感觉都差不多吧,主要是接线需要注意,至于脉冲之类的,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C:
对程序而言其实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伺服在额定转速内是恒转矩;步进的转矩随转速上升迅速下降(因此步进不适合在高转速下使用),伺服过载会报警,步进过载就意味着丢步(开环形步进);伺服参数功能更多,报警功能也更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