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三菱QD75P2N原点复归,总是有问题,求大神程序,以及参数设置!!!

网友A:
这个D75定位的FB块,可以调用直接用

网友B(2017-10-26):
需要三菱Q系列 L系列 PLC教程

各种模块教程

三菱L系列PLC LD75定位模块教程

还有三菱Q系列全套PLC
1套 QD75定位控制教程
2套QD70定位控制教程
3套QD62ED高速计数模块教程
4套QD62/64/68 AD模拟量输入模块教程
  5套QD64/68 DA模拟量输出模块教程
6套Q系列入门基础教程
7套QD75英文版模块教程
8套Q系列远程CC-LINCK控制通讯教程
9套QD64TC/DT温度模块输入教程
10套QD64TC/RD/TTRW 温度模块输出教程
第11套QJ71C24N通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读取电压频率等控制教程

全套教程。需要的加我。威,信 270871023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C:
哪里有FB呢

网友D:
FB库可以去官网下载,手册我觉得论坛之前有人发过的,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