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什么办法实现4个输出点分别控制8个继电器

楼主(2017-09-04):
三菱O系列PLC怎么实现4个输出点分别控制8个继电器,8个继电器要分别能实现开和关。师傅们用CD4028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B:
74HC138 3-to-8 line decoder/demultiplexer; inverting就可以。。。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过74HC138的电压是5V的,要用24V估计还要加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C:
4个控制点按理最多可以有16种输出状态,
八个继电器也是16种状态,
因此用梯度可以控制。
daiz@yaskawa.com.cn

网友C:
八个继电器只能是组合,排列的话就不够了
daiz@yaskawa.com.cn
abcde12345

网友D: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E:
利用四个输出点组合成16种状态,去控制8个继电器是可能的

网友F:
74HC138 , 这个要查下手册

网友G:
有倒腾这高科技的时间都买好模块了,选择Q系列基本上都说中大型设备了。这样的设备不差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C:
4个控制点按理最多可以有16种输出状态,
八个继电器也是16种状态,
因此用梯度可以控制。
4个控制点也就8个状态,8个继电器可以达128个状态,你自己看看编码和解码就知道了。

网友H:
74HC138可以实现。

网友I:
用一个4-16译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没有必要!!工控讲究 的是稳定而不是成本!!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K:
最常用的就是实用矩阵电路,但是这也是4输出点最多控制4个,6个输出点最多控制9个,再次依靠其他物件,还不如直接换模块

网友L:
也是,除非闲的蛋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没有必要!!工控讲究 的是稳定而不是成本!!

你这是不差钱的说法。

我就遇到过什么动作都调试好了,客户的技术人员也确认过了,等送到客户那里的时候,客户的某位关键人物要求增加动作,增加输出点,但是不增加造价。
  • 下载积分:+5(我不是老板)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差钱的说法。

    应该按合同技术协议办事,简单改软件能办到可以帮忙改下,如需改硬件那就要加钱再订补充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应该按合同技术协议办事,简单改软件能办到可以帮忙改下,如需改硬件那就要加钱再订补充协议。

    呵呵,你这是按章办事。
    可是很多小企业根本就没有章,因为老板就是章。。。

网友N:
    老是讨论这些无意义的话题,

网友O:
    加个模块几毛钱,讨论技术是可以,但要是省钱省成这样就呵呵了。

网友P:
    如果想即时操作,不能,因为如果用BCD码虽然表面看可输出16个状态,但在某一刻只能一个点处于ON状态。
    如果输出可以允许少量延时操作,可以用3个点做地址码,用另一个点做输出开关状态,用扫描的方式输出。用译码器去控制继电器。只是继电器前端需要加一个延时装置延时一个扫描时长。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好贴好贴!

网友Q:
    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可以控制15个

网友R:
8个继电器每次最多一 个接通码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是个问题!

网友S:
一般PLC选型时,IO点数都会预留一些备用,我一般是留10%-15%

网友T(2021-12-25):
不知道最后咋搞定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U:
高手过招

网友V:
讲道理 ?不预留点位的是啥 J B 公司-- 每个模块我们都有 预留工位,不然点位坏了 你咋办?

网友L:
这不是诚心难为自己吗?PLC选型不能留点余量

网友U:
引用 网友W:
[attachment=262968]
28楼高手啊,厉害

网友X:
不能省,该花的钱还是花,除非是没有替代的方法,才用这个解决

网友Y: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Z:
电工去搞土木,机械专研电子,瞎几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