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浪子

楼主(2017-09-04):
描述:程序
三菱F1S F1N 485  通信正泰NVF2 求指点,感觉信号发出去了但是变频器没反应。

网友A:
这个问题多了去了,看看你模块的发送接收灯有没有亮

网友B:
我的观点仅供参考(因为我也是新手,如果有误,请不要介意,也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好像D8120的值不对,我刚试了用485BD和士林的变频通讯(我用的是D8120=0C88),,看正泰的通讯定义,如果用96的话,波特率是19200(是否符合正泰通讯定义),还要用到偶校验和停止位是1位,D25和D26那是2位吧?(关于停止位我也不确定,我就按照士林通讯格式来设的) 还有M8123需要复归。我测试了把D8120=0C98(只修改波特率位19200)士林变频显示通讯异常(难道士林通讯的波特率只接受9600?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不好意思,我重新查看一下资料,我发现对于奇偶校验很困惑,奇偶校验有校验位,采用奇偶校验和不采用奇偶校验,这对最后LRC的结果有影响吗?哪位大神能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A:
没有影响,建议找一本计算机网络相关的书籍看下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内容你就明白了
落魄浪子

楼主:
我对这个 奇校验 偶校验 也很疑惑,不管用那个校验在程序里面没有体现,只有总校验才写程序里。

网友A:
简单来说,奇偶校验,停止位这些设定都由硬件自动添加了,而CRC,LRC之类的校验只能自己来写程序,因为这个模块本来就不支持MODBUS
落魄浪子

楼主:
终于对了只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