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17-09-04):
我想做一个灯的延时程序,按开关灯L1亮 经0.5s后,L2亮。
添加在附件中请帮忙提意见,现在定时器t0001通电后,l1有电常亮,l2不亮。不知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启动按钮按住5秒你就知道结果了,#50是5秒,#5才是0.5秒
这个程序要好好改改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你看一下T0001是不是放错位置,因为T0001成为ON的时候。100.00变成OFF了。
后面都变成OFF了,所以100.01没有输出。

QQ980347789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解决掉该问题了,祝大家事业蒸蒸日上

网友C(2017-10-08):
饶了圈,自己驱动自己

网友D(2017-11-11):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