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4):
PLC是三菱FX 3U  寄存器D54。只要是PLC一运行就一直是0。无法写入数据。PLC拔到停止就可以写入数据。
程序里面D54没有其他用,也没有上位机连接PLC。
PLC清除内存也一样,关键以前D54是可以正常写入读取。现在不知道为啥不行了。

网友A:
有没有连触摸屏?触摸屏故障也可能会强制写入数据到PLC,反过来有时候PLC异常也会导致触摸屏显示异常,程序发上来看看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连触摸屏?程序发上来看看呗。

没有连接触摸屏,我特意把PLC内存清空,就只有一句
mov k1 d54    但是d54就一直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连接触摸屏,我特意把PLC内存清空,就只有一句
mov k1 d54    但是d54就一直是0
清空PLC内存,在写一下看一看呀

网友C:
变址?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说的有的点神奇。发程序看看。

网友E:
要不就是D54被占用了 1.看一下 是不是有32的指令用到D53的  2.或者涉及到乘除的 这2个运算默认16位占用2个寄存器 32位占用4个寄存器  3。PLC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就找客服去 或者 别用D54就可以了 那么多寄存器呢
  • 下载积分:+5(我好像是) 真诚感谢!

网友F:
    裡面有用到d53嗎~~一定有被占去
    或你清除一直ON
    很多人會忘了幾位元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就是D54被占用了 1.看一下 是不是有32的指令用到D53的  2.或者涉及到乘除的 这2个运算默认16位占用2个寄存器 32位占用4个寄存器  3。PLC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就找客服去 或者 别用D54就可以了 那么多寄存器呢

    明白了,可能是我用了32位的乘法指令,我一直以为32位只用2个寄存器
    明天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楼主我好像是于2017-09-04 17:15发表的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PLC寄存器无法写入数据。 :
    PLC是三菱FX 3U  寄存器D54。只要是PLC一运行就一直是0。无法写入数据。PLC拔到停止就可以写入数据。
    程序里面D54没有其他用,也没有上位机连接PLC。
    PLC清除内存也一样,关键以前D54是可以正常写入读取。现在不知道为啥不行了。

             运行中,写入一 个字到D54,看结果

网友H:
    看看D53,程序问题或者你没清除好内存。

网友I:
    清空程序,光写一句。

网友J:
肯定是占用了D53,这个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