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Modbus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7-09-04):
各位好,手上有个项目需要使用Q系列PLC与各个仪表进行通讯,协议为ModbusRTU。本人没有三菱PLC通讯经验,请问这种情况下Q系列的Modbus接口模块是直接设置使用还是类似FX系列PLC采用RS指令编程使用?

网友A:
FX系列PLC采用RS指令编程使用
ModbusRTU玩死你~~~~ˋ485專用
有其他指令~~~RS指令中間若插一個DATE
上下位元都反了~~~你的校驗碼又跑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三菱的ModbusRTU通讯程序很麻烦吗?我现在没什么头绪。

网友A:
你去採用fx的485mb
使用ADPRW指令配合ModbusRTU
這樣速度快Q的QJ71C24有485的
若只單純通訊Q232與FX232~~~直接用RS指令可
但Q最少佔兩個WORD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看Q系列的Modbus接口模块设置里有详细的通讯设置,不能直接使用这个模块的设置来实现Modbus通讯吗?

网友B:
Q的做MODBUS要用 QJ71MB91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的做MODBUS要用 QJ71MB91
嗯 我选用了
QJ71MB91 Modbus接口模块,但是手上没实物无法测试,请问该模块是直接参数设置使用还是需要编程使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看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看把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