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组态软件监控机台数据

楼主(2017-09-04):
各位大师,有那位做过用组态软件监控机台数据,具体细节怎么弄啊,求大师指教啊!感谢!!

网友A:
基本上和触摸屏差不多。

网友B:
用过组态王的。先定义与PLC对应软元件标签,然后就跟触摸屏那样设计画面,有个别功能需要编写类似脚本的程序

网友C:
哪款组态软件都能完成你的要求,关键是组态软件是否有你设备的驱动。拿组态王软件来说,如果你的设备在组态王上有驱动或者你的设备是支持Modbus通讯的,没有问题。先建立通讯连接、再定义数据变量、然后建立画面,调用变量、运行。当然复杂的应用是要用命令语言完成,不过也不是很难。组态王64点一下可以运行2小时。

网友D:
自己写个界面就可以了,首先要有高级语言的编程能力,然后通信一下就可以了。若没有,可用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