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6路脉冲输出的plc

楼主(2017-09-04):
我需要带6路脉冲输出的plc,应选三菱的哪种系列的

网友A:
三菱fx系列没有,松下fpxh有

网友B:
信捷有一款自带10路脉冲定位。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买两个FX5U走自带485或者以太网通信。自带485简单,200毫秒内数据同步还行

网友C:
FX5U+16点的晶体管输出 就是6轴 本体4轴 扩展模块两轴 价格也不贵

网友D:
松下有6轴的,信捷有10轴的,三菱的方案就是两个3U并联通讯。

网友E:
FX5U......+FX5-16MR

网友F:
omron的nx系列做多8轴其中4轴可插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汇川有一款支持8轴的PLC

网友H:
松下fp-xh 60点的有6轴
信捷有6轴10轴。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机型。
我觉得哪位工友可以建个帖子弄个汇总,站长置顶一下。因为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到,自己也经常搜索多轴定位机型。

网友I:
两个FX3U连起来 刚好6个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J:
MP2000系列可以带32路脉冲输出
daiz@yaskawa.com.cn

网友K:
直接三菱L系列的CPU+LD77MS16

网友L:
很多国产的都支持6个或6轴以上
如信捷 麦格米特 汇川等
三菱的要么一体机走通讯或加轴模块 或者使用Q系列的 L系列的 再好点的就是运控CPU了 看你公司怎么定位

网友M:
FX5-16ET/ES-H 这个东西贵的很

网友N:
信捷,XCC系列,走圆弧差补,10轴脉冲输出,你看一下,台达可走圆弧差补,三轴连动

网友J:
安川MP可以扩展PO卡到16个,64路脉冲输出
daiz@yaskawa.com.cn

网友O:
我公司开发的一块六路脉冲输出工控板,16路数字量输入,16路数字量输出,功能很强大,价格很实惠。

网友P:
引用 网友C:
FX5U+16点的晶体管输出 就是6轴 本体4轴 扩展模块两轴 价格也不贵
难得你说的16点晶体管输出模块可以发脉冲?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