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5):
各位大神您好,小弟公司维修人员,近期公司内有一台加热设备出现故障,设备现管信息是加热板为金属材质,其中放置9只加热管,每三只为一组,使用三角形接法进行供电,使用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近期设备出现固态继电器B、C项击穿的现象,更换固态继电器后设备加热正常,使用月8小时后再次出现B、C项击穿,将加热管拆下来后单根测量电阻均正常,将加热柱线路拆下来查看也没有发现问题,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电流容量是否够呢?或者说三相固态继电器的品质合格吗?
之前就遇到过给电动叉车充电的二极管总是损坏,换了好多个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把它拆开一看就呵呵了。假的就1个1N4007焊了一个金属外壳。
  • 下载积分:+1(xjy0009) 热心助人!

楼主:
    加热电流大约在3.5A左右,固态继电器是25A的,有一台和这台一样的设备,用了一年了,没问题。固态继电器品质应该也是正版的,比较纠结

网友B:
    测一实际通过的电流电压值
  • 下载积分:+1(xjy00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热电流大约在3.5A左右,固态继电器是25A的,有一台和这台一样的设备,用了一年了,没问题。固态继电器品质应该也是正版的,比较纠结

    固态继电器散热要好,工作过程中温度不可太高(烫手)。
    量一下加热管对外壳(地)的电阻,即有没有漏电。
    再量一下刚换好后的发热管BC相实际电流。
  • 下载积分:+1(xjy0009)

楼主:
    电流量过了,3.5A,散热使用的的是大一号的散热片,电压有轻微波动,在3-5V之间

网友C:
    引用楼主xjy0009于2017-09-05 10:39发表的 求大神指导故障排查方法 :
    各位大神您好,小弟公司维修人员,近期公司内有一台加热设备出现故障,设备现管信息是加热板为金属材质,其中放置9只加热管,每三只为一组,使用三角形接法进行供电,使用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近期设备出现固态继电器B、C项击穿的现象,更换固态继电器后设备加热正常,使用月8小时后再次出现B、C项击穿,将加热管拆下来后单根测量电阻均正常,将加热柱线路拆下来查看也没有发现问题,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小弟在此谢过了。

    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工作电流才3.5A ,所以25A,散热好,容量是多多有余!现在建议您安装一个6A的保险丝在加热ABC线路中(固态输出后面),如果没有熔断的现象,至少可以保证加热部分是正常的,保险丝若损坏,则要考虑加热管加热后有搭铁的现象,所以主要是检查A相的加热管,而不是B.C相.
  • 下载积分:+1(xjy0009)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奇怪哈,很可能最后是加热管漏电所致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击穿,电流过大,固态继电器散热差,或固态继电器假货,这三点找出问题解决。
  • 下载积分:+1(xjy0009)

楼主:
    我初步怀疑的也是加热管有问题,可是拆下来以后测量都正常,再次上电也可以加热,而且使用8.9个小时不出故障,真是被烦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初步怀疑的也是加热管有问题,可是拆下来以后测量都正常,再次上电也可以加热,而且使用8.9个小时不出故障,真是被烦到了

    像你这种情况,应该监测经常损坏固态继电器那相电路的温度和电压、电流,才能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固态继电器损坏无非就是过载、过压、过热、过流造成的,不排除本身质量因素和安装不正确的原因。
  • 下载积分:+1(xjy0009)

网友G:
    电热板是固定的还是运动的?连接到电热板的线是穿管吗?有否磨损造成偶尔碰铁短路?

楼主:
是移动的,各种线路都拆下来了,没有找到有破皮或者漏电

网友H: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输入控制部分,是连续稳定的输入信号还是啥靠比例控制的断续信号。如果是频率很高的输入信号或串入了频率很高的尖波也可能造成固态继电器出现开关管流过的电流快速大幅波动。在响应速度允许的情况下输入端并个滤波电容看看。
从你的描述看,可能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烧穿现象,假设纯380V星型接线,可能未击穿的那相有过热局部短路的现象造成零点漂移使另两相对零电压升高,电压升高除造成流经固态继电器的电流增加,也可能输入信号都出现漂移,使固态继电器的开关管两端电阻并不在低阻开关状态而是在所谓的半导体放大态下,那么可能瞬间就会出现过压击穿。所以要么强制零线必须连接,并测量一下各相对零电压是否有漂移现象。要么就是将加热管抽出并用绝缘体架空然后再实验。
特别是加热管,容易出现因过热造成加热丝伸长碰触到外壳金属,当冷却后却无法测量出曾经短路过。
  • 下载积分:+1(xjy0009)

网友H:
    晕,三角型接法刚才没看到。
    那就检测被烧穿两相间的加热管,从设备上拆下,将三根加热管分别串入电流表后直接压在380的电压下观察,
  • 下载积分:+1(xjy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