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跟随输送带行走程序???

楼主(2017-09-05):
请教下,用三菱的PLC控制伺服电机,要在输送带上安装一个编码器,PLC读取编码器值,让伺服电机跟随着编码器的值行走,速度也随着编码器变化,请问这种是叫做什么控制方式呢?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这种方法我们一般叫做全闭环控制,但是具体我也没有这样用过,只是看别人用过类似的。

网友B:
这个貌似叫追剪功能,三菱的运动控制器手册里好像看到过,从静止到加速追赶,再到位置同步。不过我也没做过。。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我在自动喷涂线上做过类似的,产品在流水线上不停地走,到达工位段时由机器人跟踪与线速度一样来喷漆作业,这个装载机器人的往复平台就是通过编码器检测线速同步控制的,我们俗称:追踪喷涂

网友C:
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有疑问可微信15820797696
1,把编码器轴软连接输送带的滚筒或齿轮中心部位
2,PLC读取编码器每秒更新的脉冲值
3,编码器一圈的脉冲值
4,滚筒或齿轮一圈的行走距离
5,以上一系列等数据,加减乘除,浮点运算=伺服电机脉冲频率

网友D:
同步功能,三菱用QD77可以做到,至于更高端的运动控制器更没问题,FX系列要做到有点难,就是做到了实时性不好。

网友E:
就用调整计数器做中断就可以了吧
QQ:611369538